直流电机运行不顺畅,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4-07-12):
前段时间从美国进口了一个直流电机,电机的输入电压为DC130V,随电机配套过来一个控制器,控制器输入电压为AC115V、输出电压为DC130V。

然后我们在控制器前加了一个市面上买的适配器,输入电压为AC220V、输出电压为AC110V,接上去以后直流电机运行不顺畅。电机每转2秒左右停一下,然后接着转。通过控制器控制电机转速,低速的时候很明显,高速的时候看不出停顿,但是实际上是有停顿,只是电机转速高,看上去比较连贯。

请高手指导解决。

网友:
电机功率多少?  你市面上买的适配器功率是多少?

网友:
控制器前面加嘛?

网友A:
控制器中有一相可控硅(可能)坏了,或触发电路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中有一相可控硅(可能)坏了,或触发电路由问题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驱动频率和控制程序的BUG,即使在空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可能因为原来的控制器是60HZ的,而您加装的220转110适配器能是电子式的。

找个变压器式的试试。

网友:
直流电机国产的那么多啊,从美国进口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如为了匹配原控制器,最好用变压器,或者换控制器

网友:
仔细看看电源输入参数,如果要求输入交流电压115V-60Hz,那么你的配接可能达不到要求。
美国民用电源标准是110V~/60Hz,你配接以后虽然实现了电压的匹配,但是频率还不匹配,这样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会远低于要求的工作电压,所以直流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一是选配合格的交流电压/频率变换器。二是选配合格是直流电压变换器。
如果直流控制器没有环路控制,那么更换直流变换器可能更容易实现。

网友:
应该是频率不对,美国为60HZ,咱们是50HZ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与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随电机一起的控制器上有八个小开关, 针对不同型号的电机需要打开不同的开关组合,比如1/3HP功率的需要打开2#,3#,5#开关,其他开关关闭.这样就OK了,随机来的说明书上并没有说明,害的我们查了半天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