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乘3的外螺纹用什么车刀好?

楼主(2014-07-12):
请问

45号调质的24的螺纹用什么数控刀车好,本人想用600转以上车削。

网友:
我 帮你问哈我师傅

网友:
调质的600转车螺纹,不现实吧

网友A:
用数控车还是普车,数控车1200转,三角螺纹刀,螺距2的刀片就可以了。普车500转,可以用机夹刀,自己磨的看技术了,反正角度都是60度
以上是对普通45材料
你说的材料调制,需要给个硬度参数吧

网友:
可以用60度外圆车刀粗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控车还是普车,数控车1200转,三角螺纹刀,螺距2的刀片就可以了。普车500转,可以用机夹刀,自己磨的看 ...

2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