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怎样能把62毫米的孔加工成115的通孔?

楼主(2014-07-12):
工件800长 ,内径用62毫米钻头钻通  ,怎样能把62毫米的孔加工成115的通孔?

网友:
    粗镗刀镗加工,这种刀具一般得订做才有。或者用更大的钻头。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样

网友:
上镗铣中心,调头镗。孔深800,小点的镗铣中心还做不了

网友:
先2头钻  在镗

网友:
先粗镗,后精镗,镗杆自己做

网友:
深孔钻镗床做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2015-06-30):
直接镗到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