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磨钻头可以不,技术算入门了吗

楼主(2014-07-12):
出来工作2年了。技校毕业就进了一个单位。进去两天技术部的科长就离职了。老板也是个老家伙。听说年轻时自己多NB,可是现在老了,脑筋不很了,就教了我一些基本的东西就回去台湾了,后来又了一个半桶水的师傅。就我们两个人搞技术的东西,也没出去见识过什么大世面,自己看书,自己想,也不知自己的技术到了什么程度

1

1

2

2

3

3

4

4

网友A:
   钻什么用?分销槽磨弧一点嘛。中心太薄容易崩而又不稳定。老是看到别人磨钻尖不知为什么总是磨得很尖很薄,如果是容易钻入这是一种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什么用?分销槽磨弧一点嘛。中心太薄容易崩而又不稳定。老是看到别人磨钻尖不知为什么总是磨得很尖很薄 ...

钻45#钢的,用在车床尾座打孔用的,钻了之后好车内孔。钻心这样磨不会崩啊,一直都没有崩过,我觉得这样磨比较容易打进去,之前不会磨中心和分屑槽。好难打进去,摇到手痛。后来看书说横刃会加大阻力。我用同一支钻头磨得不一样,一支普通磨法一支图上的磨法。观测Z轴的功率,普通磨法的功率快到100% 后者只去到63%。打出来的孔也是23左右。

网友:
这磨得也太漏野了

网友:
磨的基本到位,和出厂状态差不多,但这是大钻头,好磨。LZ磨小钻头如何?  φ3mm以下的?

网友:
大侠,您这钻头太锋利了,钻一些硬点的材料不适合的。

网友: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横刃的问题。
横刃已经没有了,钻尖没什么强度。加工较软材料可以这样磨,如:铜、铝。
如用车床钻孔,工件以一定速度转动。这时不管转速有多高,其中心点相对于钻尖的速度都是为零。也就是说在钻孔时,钻尖部分实际上是靠其比工件硬度高而挤压前进的。横刃太小太薄就容易崩。

网友:
如果材料很硬的话把刀尖稍微磨一个倒角,这样就不会产生应力集中造成刀尖崩,把第二后角稍微加大点,横刃不能磨太虚,不然强度不够。很软的材料就把分屑槽加大,这样就利于排屑。这款钻头你自己磨的像山特一款X型钻头!

网友:
你用什么砂轮磨的?后面这么粗糙,还能钻孔吗?

网友:
         前面没有开分削槽的样子基本是符合现代麻花钻的磨法了,应该使用是很好了。应该可以比国内工厂一般出厂的麻花钻头钻削所需扭力都要小的,这个可以提高效率是不错的。
      后面加的分削槽的整体沟槽方向不对,由内向外扒开,当然此槽还是跟后刀面一起下沉下去的,但是外扒的后肉会与被切削料产生硬摩擦,所以你这个加了分削槽的钻头效率就降低了,不过你钻过之后与工件硬擦个几十圈摩擦干涉的那些高速钢会被硬刮擦去除的。所以你这根钻头一开始时不要加切削液让钻头干涉部分在切削时才能自我调整修复后余下就好用多了。
     另外提一点改进建议,后刀面上那个后补的那个切边可以向前继续干过去,直到它也抵达刃尖是现代麻花钻的标准磨法,你的这个还可以前移一些距离,那是钻削力还会跟一步降低些的,切削液冷却主切削刃更加充分些。

网友:
有磨刀机卖的

网友:
好不好,钻一下看看,感觉吃力的话,再修快点

网友:
这边数控车床打14的孔。材料是40cr.一般磨了前角.为了加快打孔速度.

网友(2014-08-21):
业余的能磨成这样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