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轴的顺序?是从中间向两边还是从一端到另一端车?

楼主(2014-07-12):
车床加工轴的顺序?是从中间向两边还是从一端到另一端车?

网友:
看你的工艺安排。

网友:
大侠,这个其实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的,不能泛泛的给个答案的。零件的精度情况、尺寸情况、什么形状的,工艺的编排情况,设备情况。
若是没有什么要求的轴,阶梯轴的话选择一端车、一端劈端面。

网友(点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校老师都说了

网友:
尾座一般起辅助支撑,主切削力主要靠卡盘承担,一般是从尾座端车向卡盘侧的

网友:
不管是什么样的轴类零件,在允许的情况下都是应该从尾座边开始,到卡盘端结束.

网友:
一般都是尾座端向卡盘端移动的,最多最后剩下来的一端用线切割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