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4-07-13):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电机哪里有得卖,尾巴上没散热风扇。图片中的是0.75KW。现在想买1.5kw的。供应商价格很贵,说是台湾的,但是送货来的时候都把铭牌都去掉了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还没找到这种电机,大家有用过的、买过的、卖过得帮忙看看哪里有卖的。

补充内容 (2014-7-13 09:58):
我们用在一台非标的自动磨床上的,因为空间是封闭的,工作过程中有很多水汽在设备内,国产的有散热风扇的容易进水漏电。后来发现有些台湾设备上用的这种没散热风扇的电机,就找台湾商介绍的才买到,电机效果很不错,运转中没什么声音。但价格很贵,一个要两千多。最奇怪的是所有我看到的这类电机都没有铭牌。

后面没风扇

后面没风扇

楼主:
走过路过大家不要错过啊

楼主:
感谢老鹰帮忙移过来,请大家都帮帮忙

网友A:
很多三相感应电动机是可以没有风扇的啊,我有ABB的全新的感应电动机,你不要风扇就用角磨机把扇叶轴拆掉锯断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人家要防水

网友B:
是同步电机吗,这个是用在起重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三相感应电动机是可以没有风扇的啊,我有ABB的全新的感应电动机,你不要风扇就用角磨机把扇叶轴拆掉锯断 ...

如果锯掉的话,电机会不会散热不好烧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同步电机吗,这个是用在起重设备吗

不是,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我们用在一台非标的自动磨床上的,因为空间是封闭的,工作过程中有很多水汽在设备内,国产的有散热风扇的容易进水漏电。后来发现有些台湾设备上用的这种没散热风扇的电机,就找台湾商介绍的才买到,电机效果很不错,运转中没什么声音。但价格很贵,一个要两千多。最奇怪的是所有我看到的这类电机都没有铭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锯掉的话,电机会不会散热不好烧掉呢?

一般不会的,电机的机壳上带有很多筋板,就是用来向大气中散热的,电机设计时热容量是冗余量留的比较大。轴承与绕组都要考虑热容量的,ABB的电动机的筋板明显比你这个台湾电机要做的好,散热面积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的,电机的机壳上带有很多筋板,就是用来向大气中散热的,电机设计时热容量是冗余量留的比较大。 ...

哦,那我在有水雾的环境中运行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在有水雾的环境中运行有没有问题呢?

没什么问题的,把风扇不要卸掉也可以,只要在后端盖上面精车一刀,然后加一个非骨架的油封,几元钱就能买到。然后填上润滑脂就可以了,润滑脂加上非骨架的密封圈的阻隔,几十年也不用维护根本不会让水雾进到电机里去的。密封圈都不要压太紧的。这种密封方式只要控制好润滑脂的充填量与压紧力度对于水雾非常有用。船上的舵轴立式轴的上盖密封就是这么简单,舵机仓室经常被海浪打进一些水,所以舵机室经常是比较潮湿的,使用这个简单的结构就是立式轴也能密封住,你这个电机是水平轴也是没问题,整体成本不会超过10元人民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在有水雾的环境中运行有没有问题呢?

防护等级可能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的,把风扇不要卸掉也可以,只要在后端盖上面精车一刀,然后加一个非骨架的油封,几元钱就能 ...

哦,还可以这样干啊,长见识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铭牌必须要有,不然就别验收。买电机的也太阴暗了。最起码应该有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铭牌必须要有,不然就别验收。买电机的也太阴暗了。最起码应该有 参数。

是啊,但是没办法,供应商做垄断生意,就那家才有卖,行内的朋友都是到那家去买的。我在网上都找了好几天,没看过类似的电机卖。

楼主: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