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钢管盖和钢管接触部分密封 防止气体从螺纹孔漏出 怎么办 外行 ...

楼主(2014-07-13):
谢谢大家了       里面是氢气 6各大气压    为了防止气体从螺纹缝隙流出        原打算用买的内径62厚度4个mm的O型圈密封、用图中的退刀槽把密封圈放进去            看了网上的说明书好像不行                 大家看看帮我设计下O型槽设计办法         或者推荐别的密封          要拆卸的   我是学材料的对这快不懂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温度有一二百度        希望大家推荐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  麻烦了   为这个愁了好几天了

楼主:
如果简单地  在下面放个 普通的塑料密封圈就更好了  谢谢真的很着急

楼主:
原打算退刀槽放O型圈   。。  外行求指点

楼主:
对你们或许容易,对我很难。。。就剩这最后一块了。。谢谢好心人,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外螺纹长一点,加紫铜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长一点,加紫铜垫圈。

谢谢你,但是没有外径这么大紫铜垫片,而且卖的人说这个线切割太软黏刀。。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要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长一点,加紫铜垫圈。

能透露下联系方式吗?我的qq1109309104就这一个密封问题纠结几天了,谢谢你,麻烦了!

网友A:
我现在国外,不经常上,线切割紫铜应该很容易。你可以选稍厚一点的,留下足够的压紧间隙。不过你把氢气搞那么高的温度做什么用?粉末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国外,不经常上,线切割紫铜应该很容易。你可以选稍厚一点的,留下足够的压紧间隙。不过你把氢气搞那 ...

谢谢    测量电池的性能          淘宝有内径60外径68的紫铜 厚度2.5mm    我把紫铜放在了管盖里面          开的槽子是60*68槽深0.5  也就是还有2mm厚度可以和钢管盖接触  应该可以吧  已经很感谢了

楼主:
就是这样的  如图示  可以吗  0.5的槽深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下面是具体说明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国外,不经常上,线切割紫铜应该很容易。你可以选稍厚一点的,留下足够的压紧间隙。不过你把氢气搞那 ...

就剩这一个问题啦 我这个设计可以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测量电池的性能          淘宝有内径60外径68的紫铜 厚度2.5mm    我把紫铜放在了管盖里面       ...

外螺纹头部车去几牙,车平并倒角,与紫铜的接触面不要过大。我觉得不用开槽,而是将盖底挖个台阶。你现在螺纹是M70*1.5,完全可以在前面车个¢68的台阶,盖底也车成¢68。

楼主:
在管盖上挖了个内径60外径68的槽子    深度1mm        把内径60外径68厚度2.5mm的紫铜垫片放进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