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车槽 1.5槽刀切深1.5,刀具磨损快什么原因呀,S800F0.2

楼主(2014-07-13):
内孔车槽   1.5槽刀切深1.5,刀具磨损快什么原因呀,S800F0.2   应该给多少合适呀

网友:
进级能不能慢点?

网友:
切槽F在0.05-0.08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啥材料啊?进给肯定快了,转速得看材料,内径大小

网友:
刀具太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啊?进给肯定快了,转速得看材料,内径大小

锻件材料有点粘,内经2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锻件材料有点粘,内经24MM

F0.05-0.08

网友B:
进给f0.1可以增加刀具寿命,但是加工效率会减小,但是只有1.5的深度不太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f0.1可以增加刀具寿命,但是加工效率会减小,但是只有1.5的深度不太影响。

现在S1200F0.08 但是不断屑,铁屑全部缠在槽刀上

网友(点评):
额,建议用我给的参数试试

网友:
进给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