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速车销用那一种刀具最好?

楼主(2014-07-13):
         段速车销用那一种刀具最好(20CrMoTi)

网友:
车铸件的焊接刀杆,不用开刃,低速大走刀,断屑用小拖板稍微退下。

网友:
      段速车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断续的意思吧。见怪不怪了,现在的帖子别说把问题描述清楚了,能把字写正确就不错了。

网友:
高效率  cbn刀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