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自动涂油装置,但效果不佳

楼主(2014-07-13):
最近做了一台设备,设计了一个功能模块,自动涂油装置。。 做出来了,但是涂油的效果不佳。。。
我现在说说情况:  要求在线涂油(很浓的淡金色),表面涂油要均匀,大侠们,你们看看这结构,这个图中的刮油片,是控制油轮的油量的,制品靠油轮转动,而均匀涂油,要想均匀涂油,转速,方向,阻挡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设定,但是这涂油均匀不是很稳定,涂完后油太厚,制品上会有沉淀。
  问题是:如何控制涂油量? 我的那个刮油片是不是可以改装置,我设想在刮油片头部加一成海绵类似的东西,不知道可不可行?
   在现场试做做,做出来的东西涂油不是很稳定,有的太厚,调节很久,钳工师傅没有办法了。但如果那个淡金色稀释一点,涂出来的制品完全没有问题perfect,比人工涂强的很多,快速,便捷!!
  但更可恨的事,客户根本不搭理我的建议,不能稀释,说是工艺有要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 八爷 能回答一下小生啊 这个问题头疼了几天了,,,

网友:
这怎么能均匀呢,应该借鉴生产锂电池极片涂布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点,我先参考一下,,,再回复你!!

网友(点评):
大侠你好,刚才参考了一下极片涂布机的设计原理,其实我这个也有点类似,共同之处:涂层厚度可以通过改变刮油片和辊轮之间的距离来调节,但是 可能说我这个淡金水 挥发性强,浓度比较高, 。

网友(点评):
在客户那里,有两种淡金水,一种比较稀,一种比较浓,稀的涂油比较均匀,不会产生沉淀现象,浓的淡金水,就是厚度太厚,干燥后,制品会残留沉淀,,不稳定,

网友(点评):
再有就是, 刮油片 调节距离保持厚度 很难,这也和涂油的时间 速度有关。。。

网友(点评):
刮油片处可以增加限位点,这个好多需要限位的地方都有用,只是方式不一样。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喷嘴喷油啊!那个效果一点!

网友(点评):
淡金水挥发性较强,干了后沉淀,喷嘴会堵塞的,,,而且要求现场整洁,干净! 喷涂不是理想的方法。。。

网友:
能加温么?油脂类温度升高几十度,流动性大增。
要么就稀释,工艺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生产困难,工艺也得想办法解决

网友(点评):
淡金水 挥发性强 ,那客户孽我千百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喷嘴喷油啊!那个效果一点!

这个不懂!

网友:
油很浓?那百度视频一下淋膜机怎么跑的、、、

网友:
淡金水——防锈
在棉纺厂用过,手工涂,有粘性

网友(点评):
恩,是的,,现场是手工涂的, 现在是做一体机,,涂油方面有点不稳定

网友:
z字形运动,另一直线形运行,同时要调整刮油刀的高度。ok!

网友(点评):
是不是类似于涂布机的的运动?

网友B:
“客户根本不搭理我的建议,不能稀释,说是工艺有要求”,这个是你们技术外的功夫没到位吧?微型电机转子外圆防锈处理,我知道很多厂都是手工操作的,涂层覆盖外圆面即可,宜薄不宜厚,干后外圆面上绝对不能有泪滴状突起,否则转子就容易擦定子了。
  如果要求涂层一致性好,你调定刮刀间隙后,必须控制淡金水的浓度稳定,一般是测淡金水的粘度,简易的办法是定时用粘度杯测粘度,再相应补充溶剂并搅拌均匀,如果要自动化程度高,市场能找到成套的粘度控制装置,它能自动检测粘度并根据粘度自动补充溶剂,从而使涂料槽内的涂料浓度保持稳定。

网友(点评):
大侠,广见啊!!很好的建议,,和我意向雷同,不过大侠更深刻。。。加分,一定得加分!!

网友:
能问个题外话吗?工件时怎么来回方便拆装的?

网友(点评):
不需要拆的,只需要铆压,车削,入卡簧,入轴承,涂油,上弹垫,然后就装入电机外壳中。。。

网友:
淡金水应该是白色至灰白色或带微红色的结晶。能溶于水起水解作用而成絮状沉淀。水溶液呈酸性,不溶于醇。有吸湿性。与氧化物接触极易变质,有腐蚀作用。高于100度时脱水生成无水物。

用途:
用于钢铁制品,特别是大型机械设备的磷化处理,作磷化剂,可起到防锈效果。在国防工业中用作各种武器等的润滑层和防护层。
执行标准
项目 指标
五氧化二磷 (P2O5) % 46~52
锰 (Mn) 含量, % ≥ 14.5
铁 (Fe) 含量, % ≤ 0.2
氧化钙 (CaO) 含量, % ≤ 0.06
氯化物 (CI) 含量, % ≤ 0.05
硫酸盐 (SO4) % ≤ 0.07
水不溶物 % ≤ 6.0
如果清洗淡金水可以用因与水会释放大量热,建议用3%碳酸氢钠液浸泡来清洗
而且看到淡金水是易燃品,有毒,所以你的改进有必要性,好像网上有这样的刷淡金水机

网友(点评):
对淡金水的了解 很深刻,,

网友(点评):
百度荡来的

网友(点评):
好吧!是从百度淘来的,以前没见过过这些材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一起学习了

网友:
可否将刮油板改成一根胶辊,胶辊的距离可调,通过调节胶辊和上淡金水轮的距离来控制淡金水的厚度,以前我们弄过一台涂墨机,墨水的特性也是浓度大,容易干...

网友(点评):
恩,类似于油墨印刷机一样,,,

网友:
金色的是产品吗?如果是涂的太厚的话我建议在金色的轮子旁边也装个刮油片,调好距离,把厚的部分挂下来。

网友(点评):
已经有了刮油片,调好距离,难调试,,油的厚度难控,,

网友:
看图上电机转子好像是自由状态的 感觉电机转子要是可以跟涂油的滚轮同步转动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可能图的视角没有截好,转子是跟涂油的滚轮同步转动的,,

网友:
你这个跟我们在加工的印刷复膜机设备上的很象,他是上胶水,用刮辊来刮走多余的胶水,而且很均匀。
你的刮片,为何不行呢,其一,前面刮片比较薄,加工时很可能有碰伤或者有几个小口了,你不知道,刮的油就不均匀了;其二,看你的结构,连个调整的导向与刻度多没有,但是要求这么高,叫工人怎么调整到你要求的尺寸。
别的问题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这点我得反思!!

网友:
感觉对刮片的调节精度低了点

网友:
你采用转印方法上油,首先刮刀或者刮辊要设计与上油滚筒距离可调来调节油的厚度。转子要自转,不要靠上油滚筒带动转,在干燥过程转子还在自转。设计进帮助快干的办法。加快干燥。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不能给到意见,不好意思啊

网友:
先学习一下再说

网友C:
如果我没看错的是上给转子上淡金水吧?   这个结构有点难改,我觉得有点简漏。把电机部分可以改上下升降,控制转子转动。在上面气缸部分旁边用布或者海绵类的做个简单的涂又工装固定在气缸上面。工作运动,转子去到限位,向上抬,去到涂淡金水位置。电机转动(转子跟着转),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意思是说:电机托着转子转动,上下运动,上面搞个海绵类的东西来涂转子外经,此方法可行!以前做过,以前是模拟人工涂料的方式,用了一个毛刷,用电机带动转子转动!但是机构越简单越好,故障率也就低了

网友:
补加,淡金水可以做个不锈钢储存。做2个,1个装淡金水,一个装天那水,用电机控制输送。保持不风干挥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看错的是上给转子上淡金水吧?   这个结构有点难改,我觉得有点简漏。把电机部分可以改上下升降,控制 ...

只不过是多1个或者2个气缸而已,一点也不复杂。

网友:
没搞过帮不到你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印刷机的上墨机构。以下锂电有涂布机构。
最重要的是精度要求高。

网友D(2014-10-02):
工件和下面的辊不宜如图。实际这么设计它有可能只和工件重量有关。实际线压力不可改变或很难调节!工件越大越不好搞!就是说 :可能有一个最佳的线压力是某个重量的工件产生的。比它重或轻工件产生的力都不合适!对不对?

网友:
成熟技术推荐
我们公司生产气缸,也需要涂黄油,我们通过气压挤出黄油,在通过延时吹气,利用真空产生的吸力将黄油喷到汽缸内壁,以为汽缸要来回做动,所以基本涂油量非常稳定,
按照上面方式,你可以再加个毛刷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和下面的辊不宜如图。实际这么设计它有可能只和工件重量有关。实际线压力不可改变或很难调节!工件越大 ...

不是,现在现场已经做了一个,在投入使用,涂出来的效果比人工涂毛刷要漂亮,均匀。但有一点影响就是,淡金水的浓度是一个很大的因数。控制好了浓度,其他的都不成问题,,

网友(2014-12-08):
不知道解决的怎么养了

网友(2015-01-10):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 八爷 能回答一下小生啊 这个问题头疼了几天了,,,

准备做个滚轮涂油的案子,问下LZ油轮是用何种材质做的。谢谢!

网友:
自动刷淡金水的,学习了

网友:
期待更精彩的讨论

网友(2015-02-27):
看不懂,这个就是刷侧面油漆,其余部分是手工刷,这样吗,

网友(2015-04-21):
引用 网友B:
“客户根本不搭理我的建议,不能稀释,说是工艺有要求”,这个是你们技术外的功夫没到位吧?微型电机转子外 ...

雷同…
怎么是雷同呢

网友(2016-05-06):
不用刮片呢,还是用旋转“刮辊",旋转“刮辊”上再加刮片进一步控制油膜均匀性呢。

刮片刮的时候比较“呆”,油膜厚度肯定会"积攒“,不稳定。

网友:
你的辊子是网纹辊还是光辊?是定量涂布吗?根据你的涂料的粘度以及其它的一些特性要选择不同的涂布方式,网纹涂布,逗号刮刀涂布,逆转辊式涂布,钢丝刮刀涂布等?

网友(2016-10-01):
刮片确实刮不均匀,你可以参考下我的附件,是一个彩涂板的机列图,也就是在钢板上涂上一层或数层油漆并烘干。原理是用两个或三个胶辊挤压,将多余的油漆挤掉,再往钢板上涂就会很均匀的一层了。

年产15万吨彩涂生产线--2008-10-07.dwg

网友:
这种转子涂油机还可以做成转子通用的。

网友:
双辊式结构才行057762768008

网友(2018-02-06):
刷子加滚轮和刮刀

网友(2019-02-14):
楼主是做机械设计的?  我是做电气设计的,希望能跟楼主交流下,互通有无。

网友(2023-12-0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可以试试过渡法,就是多用一个过渡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