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奥氏体不锈钢加工问题

楼主(2014-07-13):
奥氏体不锈钢车Φ23内孔(内孔情况:3/4个孔,断续),吃刀量1mm,刀片三菱SNMG120408-MS VP15TF。试了各种参数,最后(S2200,f0.1)寿命最长,平均20件一个刀尖。刀尖寿命是不是太短了,有什么好办法?" G+ v+ i$ n: W3 g6 Y

网友:
一般都是铁屑挤在里面导致冷却水进不去而引起烧刀,只要想办法让铁屑出来就行了

网友:
VP15TF 是加工不锈钢的,查下这个刀片的加工参数,注意冷却液一定要足!转速不能高,吃刀量和进给要大!

网友(2019-07-03):
不锈钢加工刀具,上海派德机电设备很专业。    paidetools.cn.china.cn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奥氏体不锈钢有很多牌号。同一牌号每一批次硬度也不会一样,加工难易度也不一样。这个估计是国产材料特色吧

网友:
加工经验积累分享。

网友(2019-08-25):
加工奥氏体不锈钢,如304/316/303,马氏体不锈钢2Cr13等材料,一般建议参数:VC100以下,f0.15-0.3、车刀片刀尖R12,则开粗切深ap1.0-1.5mm。三菱VP15TF,山特维克的2035都不错。加工双相不锈钢,如2205,F55等牌号,来自ATI STELLRAM的刀片则有更佳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