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可以做不锈钢吗?

楼主(2014-07-13):
请问,雕刻机可以做不锈钢吗?
比如我把吃刀量改小,转速降低,换切不绣刚的铣刀, 可以吗?
做样品而已。

网友:
可以,只是加工零件尺寸有所限制

网友:
当然可以,注意加工参数

网友(2017-02-20):
我觉得可以,小型的几千的雕刻机号称都可以加工钢

网友(2018-09-15):
酬信雕刻机:雕刻机是不锈钢上刻字不能切割,如果需要切割不锈钢,建议您使用光纤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