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差动连接时有杆腔压力大于无杆腔?

楼主(2014-07-13):
实际中,考虑管路压力损失,为什么差动连接时有杆腔压力大于无杆腔?求大侠指导

网友A:
是那种可以微动作的差动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可以微动作的差动连接吗?????

                          图1
就是这种普通(图1)的,感觉这样不管怎样量变压力都是相等的啊,是不是只有这样(图2)才有可能了?

                          图2

网友A:
就是就是呢,可以采用大流量阀控制微动的差动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
就是这种普通(图1)的,感觉这样不管怎样量变压力都是相等的啊,是不 ...

我用手机只能看到图2,不过我感觉图2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面积差增压作用

网友B:
有杆侧和无杆侧的压强值是一样的,但两侧的承压面积不一样。

网友:
差动连接时,明明是无杆腔压力大于有杆腔,怎么变成你说的“差动连接时有杆腔压力大于无杆腔”?

楼主(2014-10-14):
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差动连接时液压泵的流量与有杆腔的回油一同进入无杆腔,油液存在从有杆腔到无杆腔的流动,按照理想的情况,两腔的压力相等,但实际中总是存在的压力损失,然而油液的流动就是因为存在压力差,所以有杆腔的压力比无杆腔要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杆侧和无杆侧的压强值是一样的,但两侧的承压面积不一样。

我感觉你说的是理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就是呢,可以采用大流量阀控制微动的差动连接。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理解了,实际中存在压力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就是呢,可以采用大流量阀控制微动的差动连接。

网友(2015-03-10):
压强应该是有杆腔比无杆腔稍微大一些,因为回路中和阀会导致流体由有杆腔流到无杆腔的过程中存在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造成流到无杆腔的压强偏低,但无杆腔作用面积大,所以压力还是无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