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一直用华中系统,现在改FANUC了,编程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7-13):
原先一直用华中系统,现在改FANUC了想问下编程要注意什么,求指教 数控车

网友:
你应该先把FANUC的编程说明好好看一下,国内大多数的主流系统都是仿发那科的,只有华中和圣维等少数几个有点特别.

网友:
整体变成思路方法几乎一致,个别代码有些差异,参数相差大

网友:
都一样的G代码,只是用到循环的时候注意点,有的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
主要是几个循环好好看看,别的都一样

网友:
基本就是循环不同,还有修改刀补可能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