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面如何加工?

楼主(2014-07-13):
如图所示 ,加工箱体用的工装的基准面。
现在只有立式加工中心,线切割等,没有专用的分度设备,
如何能保±0.1°的加工误差,6.4以上的粗糙度?
焊接后整体铣平面会有刀痕,分别装配可能达不到精度。

网友:
焊接后整体铣平面应留有一定余量,委托出去上平面磨。

网友(点评):
就是个平面,球刀或圆鼻刀,手工编程就可以搞定的吧

网友:
为何要焊接死呢??一块底板,一块斜板,两块肋板。加几个螺丝孔不就好了。别告诉你的CNC还搞定不了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

网友(点评):
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
保±0.1°的加工误差,粗糙度1.6,应该是

网友:
斜面好加工,关键是那个台阶孔不好搞,3楼的绝对正解

网友:
有了cnc,把老祖宗的东西都忘了。

网友:
勾股定理不会啊,用个CAD算一下,打表别说0.1度。没有公差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1 数控球刀铣斜面。
2 做工装,工装接触面为同样角度的斜面,做好后放上就是加工水平面了。

网友:
有加工中 心这东西确实好整,两个肋板加工到你想要的角度就可以了,再用螺丝锁死,

网友:
先把几块板子加工好组装好采用先螺丝锁死,在用电焊 点几个点 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变形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上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