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度盘如何使用?

楼主(2014-07-13):
这种分度盘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
首先要把传动比搞清楚,才知道怎么用.

网友:
钻径向孔用的,,,,,,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大开眼界了,是普通分度盘后面卸下来的么?请大侠扫盲

网友:
这是快速分度头,一圈360度,精度不高。而不是一圈9度的那种。

网友:
看着好像是用在小车床上的
这种分度的原理和旋转编码器原理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