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之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2014-07-13):
话说动平衡之细节决定成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664&extra=page%3D1
承接上次的帖子,来说说机器的动平衡。

该机器是卧螺离心机(高转速),采用的是双转子,一个是转鼓,一个是螺旋,互相之间有一个差转速。
单个转子做动平衡(速度较低差不多400转/分),状态很好,平衡等级达到G2.5,但是当组装在一起的时候却发生振动很大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单个转子做动平衡的时候速度太低,平衡做得不好呢?会不会是两个转子不同心,产生了新的偏心质量,故呈现出来振动比较大呢?会不会是连接位置的刚性不足,所以转速高的时候会产生挠性变形,从而形成不平衡呢?
针对这两个假设,我们就开始使用动平衡机VT800做整机动平衡,而且将转鼓和螺旋固定(不产生差转速),两边不平衡量测量达到500多克,而且螺旋在不同相位(人为推动螺旋转动)呈现出来的不平衡量不一样,可能有时平衡特别好,可是有时又特别差。

所以找不到问题关键所在,且针对某一次开机测出来的不平衡量对其配重,可能下一次开机不仅没有抵消其不平衡量,或许会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不平衡量,所以应该就不是单个转子不平衡所产生的问题;转速低的时候,振动很小,可是转速开高了之后,振动就慢慢变大,但我们通过对图纸各方面的连接位置进行计算,厚度都选的比较大(对国内的材料不敢恭维),所以应该问题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就只可能是两个转子不同心了,因为一直都找不到问题,这边客户催货很急,所以就开始拆机检验回转体各零件,可是通过对各零件的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可能有的零件某些位置加工不是很好,但是无伤大雅,不可能会对整个机器的平衡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那么问题会在哪里呢?

难道会是上台机器出现的那个问题,但是车间技术和装配工人口口声声说没问题的呀,要说也不应该,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个大跟头吧!

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出现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叫他们把上次发生问题的那个轴承座位置拆开,对其进行检查,固然问题还是出现在轴承没有压紧,因为图纸上面这个压盖是属于过定位,所以有可能这边螺钉连接平面压死了,那边轴承外圈还没有压紧,这就会产生轴向间隙(轴承的轴向间隙可以转化为径向间隙),故产生了很大的偏心量(两个转子不同心)。
通过计算发现,这就是上一台机器的事故的一个仿版,一个很痛心的事故经历,原来一块薄薄的铜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是却让公司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责任之细节决定成败。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仿佛每个人对自己都是那么地自信,可是到头来才发现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科普:轴承的宽度尺寸的公差比较大,一般都有几十丝,可以考虑采用铜片消除间隙!

网友:
就是就是,测过4个同型号的轴承,厚度差50丝以上。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很正常,因为原本轴承厚度公差就比较大,且厚度方向在加工上不好控制!

网友:
LZ,轴承是如何配置的?型号?
能否上图或细说?
谢!

网友(点评):
是两个角轴承面对面叠加使用!

网友(点评):
叠加使用,那另外一端是什么轴承?

网友(点评):
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能否再详细些,什么滚子轴承?圆锥圆柱还是调心。谢谢!

网友A:
请教大侠,我公司数控机床用的齿轮图纸有个标了“做静平衡实验”,可是我们公司只有动平衡机,当年的设计走的也差不多了,没人知道这个静平衡是啥意思了。大侠听说过吗?动平衡跟静平衡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点评):
应该说如果一个转子动平衡了那么就一定达到了静平衡,其实动平衡说的是力矩和力都要平衡,可是静平衡只是做力的平衡。可是针对一些转速比较低的转子或者平衡不是那么重要的部件,一般做一下静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恩,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B:
这个我们这里装配吐丝机轴承的时候,也遇见过。你们装配轴承后,是怎样检查装配情况的?

网友(点评):
用压板压紧两个轴承测量,或者是在装配之前就对轴承座和轴承厚度进行测量,你们呢?

网友C:
你们这是什么型号的轴承啊?怎么有差几十丝?

网友(点评):
厚度方向也就是SKF手册上面说的宽度方向的公差!

网友(点评):
铁姆肯的轴承在宽度方向上的公差也有这么多,这些轴承的外径基本要100以上。但是,这些品牌轴承在同一个批次的供货中,轴承宽度方向上的公差却很严格,远不会这么大。

网友:
不同厂家的轴承样本书上很少有对轴承厚度标有公差要求,有一段时间一直再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还是有的,不过公差比较大!

网友:
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一直不知道轴承宽度会有这么大误差

网友(点评):
有时间可以去网上查查,或者看轴承样本,如SKF,FAG 等

网友:
恩,以前装配变速箱的时候,经常用薄铜片垫轴承,调节齿轮之间的间隙。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一个很廉价也很实用的妙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什么型号的轴承啊?怎么有差几十丝?

7136E,,,,,4个4个尺寸,内圆跳动4丝,外圆跳动5丝,,,,

网友:
看了文章之后感觉学到好多。。顶一个。。技术方面我真是菜鸟。。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轴承宽度方向上的误差也影响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这里装配吐丝机轴承的时候,也遇见过。你们装配轴承后,是怎样检查装配情况的?

我这里也是自己做了一套家具,不过主要还是测量成对的角接触轴承间隙,径向测量挡圈的磨损情况,就没有了;
不过我问的,是说装配之后,需要检查装配后的效果,一般是怎样检查的?除了轴向间隙,还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用热感应器测量其跑合程度,不了解你问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我公司数控机床用的齿轮图纸有个标了“做静平衡实验”,可是我们公司只有动平衡机,当年的设计走 ...

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轴承宽度都是有误差的,所以一般都要配做个调整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我公司数控机床用的齿轮图纸有个标了“做静平衡实验”,可是我们公司只有动平衡机,当年的设计走 ...

仅在一个平衡面上给零件做平衡,称静平衡试验,一般针对盘类零件(长径比小于1/10);用二个或二个以上平衡面作试验,则称动平衡试验,一般针对轴类零件。
动平衡机当然可以做静平衡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怎么做的?

动平衡机

网友:
这才是实战中的经验之谈。

网友:
设计图纸中没给出轴向游隙就是设计问题

网友(点评):
除了机床厂的设计,现在谁还在图纸上给出轴向游隙,图纸上都是理想的,现实是车间自己修去吧。

网友(点评):
看来我out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7136E,,,,,4个4个尺寸,内圆跳动4丝,外圆跳动5丝,,,,

几丝,一丝 是0。01吗?
就是一道。
你买的是那里的轴承
E极品也没这么大的精度啊
不说是um级别的,也不能几丝啊

网友:
我们的产品也经历过因为间隙导致的振动,经多长期多次的试验改进都没有成功,后来还是靠分析出来的。做产品,如果想提高品质,最怕的就是一瓶子不满的那种状态。以前的那个产品,一直分析不出来,就是因为分析的时候主导人员认为什么都是大差不差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这边也找了好久的问题,一直在做整机平衡,却没想到这个间隙的问题,所以细节决定成败!谢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相互交流。我有一个同行,有一个东西,振动一直解决不了,做了一年多的测试了,就是拒绝停下来分析一下。公司都快被拖垮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个人觉得在技术方面是不能有一点马虎,同时千万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网友:
细节也费神!

网友:
谢谢你的说法,是我们设计人员可取。

网友:
以前搞过动平衡实验,现在都忘完了!

网友(2014-08-13):
设计上轴承的端盖处是不是应该有个注明的调整垫圈或端盖设计成可调式的端盖?小型的就直接加个波形或碟形弹簧。
这是设计的常识,都是消除轴向游隙的。这事不能怪工人!

网友(2016-10-31):
不成对用角接触轴承.给一定的预紧力

网友(点评):
成对不需要麽

网友:
是角接触轴承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