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钢管盖与钢管的密封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13):
钢管内气体为氢气  ,  6个大气压    , 温度一二百度  ,  需要拆卸      ,      为了防止气体从螺纹密封处泄漏 。 我想两个办法:

1、我采用在钢管外螺纹终止面加垫片与管盖紧密连接来密封、、  我需要什么样的垫片     材料和尺寸怎么样比较合适
  比较实用和保险

2我通过在管盖内螺纹底端退刀槽处  放置O型圈或者垫片         最好是垫片不用开槽了 谢谢 我该用什么尺寸的材料  麻烦大家了

下面附上方案1和2的图  请各位大神求救  真的很急                  希望给出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案谢谢

楼主:
除了谢谢 还是谢谢  真的这是最后一步了  希望大家  帮帮我   时间不多了

网友A:
温度高垫片用“金属缠绕垫片”,放在盖的底部。

网友B:
两者都可以采用紫铜垫。

网友:
你到发电厂去看看,发电机就是氢气冷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垫片用“金属缠绕垫片”,放在盖的底部。

你的意思是放在  把它退刀槽部位吗       选择什么类型的金属缠绕垫片  什么尺寸的  麻烦你啦   真的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都可以采用紫铜垫。

      装置需要几天拆卸一次的话  紫铜垫片放在外面好还是里面好          尺寸多少最好呢    除了麻烦你还是麻烦你       我是学材料的  老师让设计一个小装置  就差密封问题了 谢谢

网友(点评):
放外面下次好拆,放里面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