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仿真分析的软件,请教

楼主(2014-07-13):
机械三维图设计好后,如果需要进行运动仿真算出相关的数值,有哪些软件呢?
目前我用的是SW,SW的   motion  能进行这个,其他的还有吗?

网友A:
运动仿真是对已有运动机构的运动特性进行仿真验证,换句话说,是在电脑上的虚拟话剧排演,如果设计者大脑一片空白,就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仿真是对已有运动机构的运动特性进行仿真验证,换句话说,是在电脑上的虚拟话剧排演,如果设计者大脑一 ...

设计的东西你肯定要知道他的一个工作原理啊,要不这个后面的就没法做了

网友:
MSC的adams可以做运动学仿真和动力学仿真

网友:
SW的motion如果能运用熟练的话,基本的仿真分析都可以实现...可以把SW的先弄熟练,再练其他的,学多不如学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