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流体力学的问题

楼主(2014-07-13):
这个题我想了很久,思来想去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各位大大能给点意见,我可以从哪里着手。

已知的是,  一个以恒定角速度旋转的圆柱形容器,虽然上面加了个盖子,但加了盖子不影响使用等角速度旋转容器中的静压强分布公式。因为该公式的推导是用质量力推导出来的,和有无盖子无关。我这几天解这道题目,查资料理解到的。知道这点以后,算是减少了一点障碍,但还是不太清楚怎么算出最后结果。

网友:
这个题感觉起来挺简单,肯定是分界面中间点接触到底面;然后整个分界面呈锥形,就是不太明确找什么方法来计算

网友:
离心力与静压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