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密封槽保证0.8光洁度的难题。

楼主(2014-07-13):
材料:q235
外径:30mm
机床:马扎克数控车
产品外圆上做三个宽3.5mm深3.8mm的槽,槽底光洁度保证0.8的光洁度,我做了几次样品光洁度没达到,不知是否有一种滚压刀可以做到?或者有什么方法做得到,磨除外。

网友A:
请把问题描述得具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问题描述得具体一些。

嗯,我在想办法把照片传上来

网友(点评):
编辑器上有图片按钮

网友:
材料,工件尺寸,加工设备以及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问题描述得具体一些。

手机上的上不了照片吧整了半天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你点击电脑版,就和台式机一样的。

网友B:
用窄点的槽刀,第一刀留点余量,3、5道,第二刀到尺寸后z轴方向退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窄点的槽刀,第一刀留点余量,3、5道,第二刀到尺寸后z轴方向退到位。

你是没做过这种光洁度的槽吧,你的方法做铝的可以。

网友(点评):
有时候,嘴再硬,不服还是不行。

网友C:
粗车留余量  热处理 硬度高点后在精车  可行不?

网友:
你这个用好一点的槽刀应该可以吧,别人加工内孔槽都可以达到。你的外圆槽怎么说都好做些。

网友D:
O形密封圈的槽如果都按标准上去做,在轴上是可以的,那孔内的呢?实际上从使用角度上说是不必要的,因为,受摩擦的面不在槽内,它只是承受挤压变形的空隙,主要在R上,所以车加工能达到Ra3.2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不正确,槽里同样也是要密封的,而且O圈多数是用作静密封,内外应同等对待。

网友E:
Q235材料在有润滑的低速度切削时容易达到高光洁度。
既然是数控车,做到这个切削条件应当不困难吧。

网友(点评):
前辈密封槽有必要做成光洁度0.8吗

网友(点评):
说的是加工工艺,不是设计要求。

网友:
说法是不正确,但实际上谁能做的到?德国雍克的机床算是世界顶尖级的了吧?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没做到,因为没有必要将高精端的工艺用在这不影响使用的接触面上.

网友F:
这种形状的槽滚光没办法清根。
如果非要保证0.8的粗糙度,你要看尺寸公差严不严?
如果尺寸公差不严,建议用抛光带就行。这也能避免高精度加工带来的浪费。

网友:
留点磨削余量,用砂皮纸抛盘打光,注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车留余量  热处理 硬度高点后在精车  可行不?

呵呵,即使行成本也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O形密封圈的槽如果都按标准上去做,在轴上是可以的,那孔内的呢?实际上从使用角度上说是不必要的,因为,受摩擦 ...

我们是造零件的不装配,还是要听客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35材料在有润滑的低速度切削时容易达到高光洁度。
既然是数控车,做到这个切削条件应当不困难吧。

外圆可以,槽刀不同其他刀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形状的槽滚光没办法清根。
如果非要保证0.8的粗糙度,你要看尺寸公差严不严?
如果尺寸公差不严,建议 ...

精度3丝内

网友G:
槽0.8不难的,关键在于走刀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槽0.8不难的,关键在于走刀方式。

详细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3丝内

单边精度3丝?直径上就是6丝?
如果是6丝那还是比较好保证的,公差稍微加严一点,然后加一道抛光。应该可以。

网友:
陶瓷刀片高速车是可以达到1。6的0。8上一个气动磨头看看,或者只有砂纸抛光了

网友:
你用的多宽的槽刀,R多大?

网友:
是Ra0.8?还是Ptmax 0.8??

网友(2014-10-06):
Q235的材料不易达到,易产生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