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燃烧室内进大量机油

楼主(2014-07-13):
16V2000kw全自动备用柴油机发电机组
因为更改电气线路两个多月没有启动。再次启动时有两台机器发生顶缸事故。拆检发现8台机器每台的16个缸的燃烧室内都有大量机油(超过600ml)。
请各位老师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没有售后吗?
进机油就是活塞环出问题了呗。
看看气缸,活塞受损没,如果没有,就先换活塞环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原先封存时候灌的机油,,,,,,活塞环不可能啊,缸体不是在上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先封存时候灌的机油,,,,,,活塞环不可能啊,缸体不是在上方吗?

发动机已经完成了安装调试,运行一切正常,只是运行后发现电气方面有问题,才临时决定停机两个月的,并没有做封存处理。
而且因为是自动化备用机组,所以全部的加热、定时预供油等都在正常运行,并没有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售后吗?
进机油就是活塞环出问题了呗。
看看气缸,活塞受损没,如果没有,就先换活塞环试试。

机器没有运行,停了两个多月后发现的问题,而且气缸在机油液面以上约半米,机油怎么溢上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没有运行,停了两个多月后发现的问题,而且气缸在机油液面以上约半米,机油怎么溢上去啊!

怎么没有运行,你不是说闲置两个多月后再次启动发生顶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运行,你不是说闲置两个多月后再次启动发生顶缸的吗?

闲置两个月不就是两个月没有运行吗?
发动机运行(启动)时发生了顶缸事故也就发现了问题。
今天上午我们再次启动了发动机,启动前我们打开压火螺栓后手动盘车,各缸还是有机油(10-100ml不等)溢出,距离上次开机20天。
咨询过老师傅了,他找出了一个原因,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能从气门漏进去的

网友:
好大的柴油机

网友C:
机油量如何?空滤是否与曲轴箱有管道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量如何?空滤是否与曲轴箱有管道相连?

柴油机一次要加400+L机油,油尺看不出来油量有明显的变化;
空滤和曲轴箱没有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