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可以粘住铁氟龙的胶水

楼主(2014-07-14):
如题,公司里用到铁氟龙管,需要跟一个铜配件固定,行业内的做法都是用胶水固定,但是铁氟龙自润滑性非常好,很难被胶水粘住,基本上效果都不好。求大侠指点一种靠谱的粘结方式。

网友(点评):
最正确的答案!

网友:
粘接不靠普,PVDF一般都是熔焊,做法兰连接或者用PVDF圆棒车转接头。

网友A:
熔焊,我们以前也是用熔焊,黏住的都不靠谱

网友:
打电话问3M公司,他们应该更清楚。

网友:
关键这个取决于你要达到的效果,如果一般的粘接可以考虑氟碳漆,不过要给你说的是,只要是胶粘就有2个问题,一个是自身粘接力,再就是温度变化会脱胶。

网友B:
可以粘接,并且效果很好,但我不知道用什么胶水。
INA的免维护关节轴承,采用的就是PTFE的滑动层,与钢基体就是用胶水粘接的,粘接效果很好。
但德国人就是不说什么胶水,有一次无意中说漏了,知道是航空航天上用的,等于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粘接,并且效果很好,但我不知道用什么胶水。
INA的免维护关节轴承,采用的就是PTFE的滑动层,与钢基 ...

我这边也是见过德国的样品,胶水固定很好的,但是国内的基本上使劲拉就脱离开了……

网友(点评):
是啊,重载、潮湿、温差.......就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焊,我们以前也是用熔焊,黏住的都不靠谱

管子直径2.5~3,壁厚0.5左右,哪里能够焊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的话,成本太高,管子是直径3空心管,而且还很长,操作不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