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能焊接吗

楼主(2014-07-14):
此图中,底板和腹板的剖口焊接的另外一侧的三角焊好焊接吗?其尺寸空间限制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规范?

网友:
你这是单梁桥式起重机的吧或者是边梁?看着不伦不类的,20mm厚打16的坡口倒是可以,另外一侧填角焊是没问题的。底板一边凸出19.5mm,如果单梁是这样设计,你会后悔的。楼主先说明一下你的焊接件是什么东西嘛

网友(点评):
这是油缸支座,腹板上开的有孔。

网友:
楼主,您这是单边打坡口焊接,不知道用于什么地方,这个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
可以焊接

网友A:
只要人能进去就可以焊

网友:
复板是什么概念

网友B(2014-08-23):
引用 网友A:
只要人能进去就可以焊

为嘛非要人能进去呢?胳膊能伸进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嘛非要人能进去呢?胳膊能伸进就可以了吧?

嗯嗯,也是哈!如果胳膊没那么长,就绑个棍子,嘿嘿

网友(2014-11-12):
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型材,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