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5CRMO钢板焊接工艺

楼主(2014-07-14):
20mm钢板焊接对接的工艺

网友:
一般开v型坡口,顿边为6mm,对接间隙为0mm;预热温度150℃,层间温度<150℃;正面焊2道,反面焊1道。正面打底那道电压为35~37V,电流为550~575A;其它两道电压为37~39V,电流为580~600A。焊丝和焊剂需要看你的材料什么钢才能选。

网友:
楼主做焊接的呀?有没有用欧博瑞的焊帽?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很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