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件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建模呢?

楼主(2014-07-14):
这个衬套是厂子外协的,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也不知道是如何来画三维图。。。。
求指导 啊

这个是直接用钢管做的,还是用钣金折弯的

补充内容 (2014-7-14 13:06):
忘了说,这个还是老图....不会建模....问问诸位大神

补充内容 (2014-7-14 13:53):
对于这样的件,sw该怎么 弄呢

补充内容 (2014-7-14 14:23):
下面那个展开视图的,该怎么弄呢,有高手告诉下么

网友:
这是一种用复合材料卷制的含油衬套,滑动表面是一层塑料.多用在没有高速旋转,重载的场合.

网友(点评):
哦,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
板加工槽后卷圆,最后焊接。图画的不完整。

网友(点评):
哦哦,我不知道是先卷圆后开槽,还是先开槽后卷圆。。。谢了

网友(点评):
卷圆后槽不好开啊

网友(点评):
那这样开了槽再卷圆,那些槽就会有稍许的变形了,虽然用不上...

网友:
巻制轴套,这个可选用标准件的

网友:
是轴瓦,多数板材弯曲成圆,焊接后车削而成。还有可能是管子车削成型后开口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这样啊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该如何建模,才能在sw中生成上面那种二维图??

网友(点评):
感觉应该是在外圆上,剖视图没反映在内圆

网友(点评):
轴套很多实在内部

网友:
根本不需要焊接的,

网友(点评):
你把公司名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