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上有一个管套,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07-14):
油管上有一个管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有知道的吗,油管就是普通的铜油管,直径是8mm

网友:
是管接头的胀套吧

网友A:
卡套接头中的卡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套接头中的卡套?

是的

网友:
卡套式接头,起把管子扣紧,又与接头压紧作用,确保不漏油。

网友:
这个管套叫外套螺母,与管接头,平管嘴是一套接头,详细资料你可查HB4-55,4-56有74'锥密封街头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