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耐磨性与减磨性的定义与区别

楼主(2014-07-14):
请教耐磨性与减磨性的各自含义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听说过减磨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知道,可以查下资料!

网友:
我理解,硬度高叫耐磨,降低磨擦系数叫减磨

网友:
减摩性是材料具有的摩擦因数大小的性质。它是减摩材料最重要的性能。减摩材料应具有低而稳定的摩擦因数,具有良好的减摩性,以降低摩擦损耗,提高摩擦副使用效率,尤其是当处于边界摩擦、局部干摩擦时,摩擦因数应保持较低的值且在摩擦过程中变化不大。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名词

网友:
耐磨是对单个结构件而言的,减磨是对整个系统而言的。一般而言,衡量耐磨的性能叫耐磨性。衡量减磨的性能因数就比较多了,什么自润滑性之类的都是。' ?5 F* j  D% q2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