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6级电机,280KW,IP54的电机有没有?

楼主(2014-07-14):
领导要我画380V,6级电机,280KW,IP54电机机座,我在手册上找不到相应的机座,Y2,Y系列都没有查到相应的规格,请问有这种规格的电机吗?

楼主:
哪位社友用过此规格的电机,能否提供样本或相应标准?

网友A:
大马达一般型录上没有,可以直接咨询厂商,http://www.teco.cc/dybpdj_112-14.html 无锡东元马达 询问一下有没有此规格

网友(点评):
哦,现在电机厂家还没有定。最好是有国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马达一般型录上没有,可以直接咨询厂商,http://www.teco.cc/dybpdj_112-14.html 无锡东元马达 询问一下有 ...

一些马达厂家的产品不仅考虑国标,还考虑国际标准。应该是先选择马达再画底座啊,建议选好马达再出底座图

网友(点评):
恩,底座肯定是要根据电机画,找厂家能要到样本。 我现在的问题是上面提到的的电机规格为什么在国标中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