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铜镍合金相图的成分问题,在此请教。

楼主(2014-07-14):
如附件中的图片所示,书上说:在t1温度时,液、固相的成分分别为a1、b1点在横坐标上的投影。当缓冷至t2温度时,分别为a2、b2点在横坐标上的投影。当缓冷至t3温度时,分别为a3、b3点在横坐标的投影。总之,合金在整个冷却过程中,随着温度的降低,液相成分沿液相线由a1变至a3,而固相成分沿固相线由b1变至b3。结晶终了时,获得与原合金成分相同的α固溶体。
对于上述解释和相图,我有几个很不明白的问题,问度娘也没有解决,在此特向专业级的前辈们请教,望前辈们可以不惜笔墨与时间,赐教于我,不胜感激,谢谢!
1.     a1、b1的对应横坐标K、J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如果K点代表液相成分的Ni的含量为K%,那么J点的成分如何解释?在t1温度,刚开始结晶,应该不能解释为α相的Ni含量吧?而且也不应该大于K%,请问这里的对应成分该如何解释?
2.     当温度缓慢降低至t2,这时对应的E、J的成分该作何解释?这里的成分指的是哪些物质对应的成分呢?
3.     t3温度时,对应的M、K所代表的成分含量该怎样解释?
4.     为什么书上会说液相成分沿液相线变化,固相成分沿固相变化?这里该怎样解释?这里的成分具体指代什么成分?
5.     随着温度的缓慢降低,α相的量不断增加,到达t3时,液相就没有了,请问对吗?为什么固相成分会越来越少呢?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二元相图
M E K F J都是NI在NI-Cu合金中的含量,且是随着坐标增大
比如在K点,首先到达t1温度时,液相开始凝固结晶,
到达t2温度时,既有液相,也有固相,此时液相与固相的含量可以依据相图用杠杆定律求出。
到达t3温度时,液相完全凝固
而J点,t1温度时就已经完全凝固了,而M点却要到t3点才会开始结晶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能否说明一下镍含量为K%的铜镍合金从t1温度以上开始缓慢冷却至t3温度以下关于成分变化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二元相图
M E K F J都是NI在NI-Cu合金中的含量,且是随着坐标增大
比如在K点,首先到达t1温度 ...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能否说明一下镍含量为K%的铜镍合金从t1温度以上开始缓慢冷却至t3温度以下关于成分变化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B:
怎么看不懂呢?看我说的通你不哈!
第一:这个铜镍合金相图说的是含镍量为X%的铜镍合金的冷却过程,对应横坐标K就是X%
第二:具体冷却过程是这样的,当冷却到a1时,你可以想象实际点在a1以下无限接近a1的点嘛!这个时候就可以从液相中析出固相了,这个时候析出的固相的含镍量对应的就是b1点对应的含镍量。
第二:当冷却到b3点时,实际上你可以把实际点它看成在b3点上无限接近b3点,这个时候析出的固相铜镍合金的镍含量为b3点对应的镍含量,而这时的液相铜镍合金的镍含量为a3对应的镍含量;
第三:整个图上面的一条线为液相线,下面一条线为固相线;
从整个铜镍合金的结晶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铜镍合金结晶的不同阶段,结晶出来的铜镍合金含量是不同的,可以说照上图的理解,要是我们说一块铜镍合金的含镍量为50%时,我们可以想当然的认为这块材料的含镍量平均为50%,意思说有部分为40%有部分为60%;当然了,前面说的是不正确的,因为温度在千多度的高温下,铜镍分子活性是非常好的,如果冷却时间足够缓慢,他是有足够的时间活跃到50%的。所以说上图针对的可是无限缓慢的情况下了,当然实际上现实中材料冷却是有点快的,这时材料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冶金缺陷:枝晶偏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懂呢?看我说的通你不哈!
第一:这个铜镍合金相图说的是含镍量为X%的铜镍合金的冷却过程,对应横 ...

谢谢!现在明白了。以后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C:
这张图的作用好像不是用来分析NI的含量的,而是根据NI的含量,来分析材料的在不同温度时其内部组织结构,以便选择合适的热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的作用好像不是用来分析NI的含量的,而是根据NI的含量,来分析材料的在不同温度时其内部组织结构,以 ...

恩恩,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懂呢?看我说的通你不哈!
第一:这个铜镍合金相图说的是含镍量为X%的铜镍合金的冷却过程,对应横 ...

恩恩,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D:
我说说我的看法,第一我在上金属工艺学,热处理的时候都睡觉了。
现在属于自我理解。
a线表达的是液相线,表示随着Ni含量的增加,铜镍合金的液相温度线。
b线表达的是固相线,表示随着Ni含量的增加,铜镍合金的固相温度线。
比如含Ni0%,则铜在1083度开始凝固。
比如在t1温度,含镍k%则是液相,含镍J%则是固相。
比如含镍k%,在t1温度,对应的是a1点,是液固变化的起始点,
在t3温度,对应的是b3点,是完全固相的开始点,也就是说如果含镍k%,则在t3温度以下,就完全是固态了。
这张图指导不了具体的热处理。
欢迎批评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说我的看法,第一我在上金属工艺学,热处理的时候都睡觉了。
现在属于自我理解。
a线表达的是液相线, ...

谢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
我就知道 镍合金的材料又贵又硬  我干机械加工 干报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