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金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急。

楼主(2014-07-14):
最近在烫印是时常会出现飞金,缺边等现象,想问问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求指导,急!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印刷行业的烫金吧?

网友:
烫印是一个热转移的过程,生产中出问题,无非是从“人、机、料、法、环”这5个方面去分析查找。
人——操作员工是否有变动,操作水平能否符合生产要求。
机——机器运转是否正常,特别是烫金模版是否有问题、温控单元是否有问题。
料——生产材料是否有问题:烫金膜热转移层粘力是否够大,离型层粘力是否过大,烫金基材是否有过变动,等等。
法——工艺流程是否有变化,工艺参数是否合适,烫印时间、烫印温度、烫印压力是否作过调整。
环——生产环境中温度、湿度、粉尘浓度等因素是否有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