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mm,长120mm棒子如何车亮尺寸严

楼主(2014-07-14):
2cr13材料,不能打中心孔,如何车亮阿,用什么刀,批量50件,效率太低了,怎么办

楼主:
公差3丝左右

网友:
磨行不行

网友:
只能磨(无心)加工。

网友:
无心磨还没听过呢  学习了

网友:
车床也能加工,4mm直径160长带台阶都能搞定,精度2丝。不过得改机床。不带台阶的还是直接无心磨来的效率高,而且精度控制方便

网友:
2cr13是不是硬度很高的?

网友:
楼上正解,留量10丝上无心磨,量大点,有0.1元一件的,你这个量嘛,就看地方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