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分体车削 工装求助

楼主(2014-07-14):
最近有客户拿来烧结前的陶瓷粉体,内孔约4.8mm,外径10mm左右,类似于一个试管。
要求在车床上外圆车加工,同轴度0.03mm左右。内孔有拔模斜度,而且测量30多个零件,发现内孔尺寸不一致,估计是多个模具生产造成的结果。

这么小的内孔,应该如何装夹呢?有做过的朋友请赐教

楼主:
总长度约50mm左右,一头封闭。

网友:
芯棒加尾顶尖

网友:
能介绍一下此物的机械特性吗?

楼主:
应该是云母材质磨成粉状,然后以粘接剂混合后注入模具中,凝固成型。材质硬度类似于泥巴干燥后。表面用铅笔或者圆珠笔都能很轻易的刮下粉末来。此类产品在宜兴非常多。是电气绝缘陶瓷件烧制前的毛坯。

表面乳白色,不透明。个人平时锻炼不多,以拇指和食指的力气可以轻松捏碎。形状跟这个类似,这是烧结后,烧结前感觉就是颗粒细的泥巴做成的东西。

楼主:
根本不能用顶尖,一顶即碎

网友:
内孔不用加工吗?

网友(2016-01-16):
可以试试无应力固定,车床,磨床铣床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