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铣孔与钻孔加工效率

楼主(2014-07-14):
螺旋铣孔与钻孔加工,那种效率高。孔加工范围20—50,硬度HRC30.钢件

网友A:
铣孔和钻孔讲究的不仅仅是效率,按你这螺纹铣主要指应用在数控机床上。
钻孔主要是钻小孔(主要指在16以内)主要是受机床功率限制,钻头过大容易卡死主轴,对于大一些的孔可采用钻镗加工,对于尺寸精度较高的孔也可采用钻铰加工。孔径受钻头直径限制
铣孔也算是孔加工的一种,通常应用在盲孔平底的。铣孔的尺寸精度可随程序控制,粗糙度比钻孔好的多,在特殊条件小可代替孔最终加工方法
若问效率问题,这个不好回答。与你加工的深度有关,若用铣孔可先用插铣去除大量余量后精铣即可,以上纯属个人粗解

网友:
平底,而且有精度要求的或位置度要求比较高的就用螺旋铣孔,一般的还是钻吧、

网友:
单论效率,螺旋铣孔跟钻孔不是一个级别。区别有点类似于攻丝和螺纹铣刀。但是攻丝因为受一些因素局限线速度比较低,而钻孔的话用硬质合金刀片或者整体硬质合金钻头线速度跟螺旋铣用的铣刀并不会差多少。

网友:
关键看你的机床和刀具,机床功率和刚性够,用U钻,那效率叫一个高,呵呵

楼主:
哦,我们用的是普通高速钢钻头,普通铣刀。我试了几次,都是粗加工,铣孔感觉效率高点,我们以前都是点中心在钻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孔和钻孔讲究的不仅仅是效率,按你这螺纹铣主要指应用在数控机床上。
钻孔主要是钻小孔(主要指在16以内 ...

谢谢,讲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