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UMA 怎么建立子程序格式

楼主(2014-07-14):
OKUMA OSP-U10M 数控车  怎么建立子程序格式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百度文库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你搜一下

收索不到正确的信息

网友B:
OKUMA系列那种型号的系统?你首先要找到使用说明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UMA系列那种型号的系统?你首先要找到使用说明书才行.

我们买的是2手机器,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