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比

楼主(2014-07-14):
请教一下,选型手册上的1500W的电机减速比3-30的意思是1:10吗?

网友: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是说传动比的范围在3-30

网友:
我想应该是1:3.到1:30之间的都可以吧

网友:
指的是范围。

网友:
电机还有传动比?减速电机吗?

网友:
表示其减速比的范围。。。超过的话。需要厂家定做。。应该是这个意思的吧

网友:
应该是这个范围的意思吧。

网友:
说普通点应该是调速范围吧

网友:
减速比3-30应该就是最终输出电机转速的1/3-1/30.

网友:
有点常识的一看就知道是指调速范围,1:3到1:30.

网友:
电机减速比3-30的意思是这个系列的电动机时代减速器的,减速比在3至30之间有很多种,你可根据需要来选用,选与你的要求比较接近的加速比,需要与厂家咨询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