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床端面压紧工装

楼主(2014-07-14):
各位好!我现在有个产品需要进行端面压紧(内孔形状公差要求很严,已经试过普通的压紧方式,均不行),哪位了解这方面的技术,想请教一下。或者您之前做过类似的工装,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会和您联系,如果价格合适,我这边直接采购。谢谢~

网友A:
连个图都不发,没人会回答的。

网友:
内来张图,看看

网友:
太空了,人家怎么给你回答,工艺工装没有人能没有图纸就可以告诉你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图都不发,没人会回答的。

谢谢!内孔21,外径38,厚度5,材质45钢,精车内孔前热处理到HRC45-50度。内孔精度0.02,圆度0.01。就这样了,不需要草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内孔21,外径38,厚度5,材质45钢,精车内孔前热处理到HRC45-50度。内孔精度0.02,圆度0.01。就这样 ...

这个没有什么要求啊,同轴度都木有,平行度,平面度也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要求啊,同轴度都木有,平行度,平面度也木有

谢谢 您的回复,不过我认为应该关注重点,那就是如何实现端面压紧,其它的部分不用去考虑,都有已经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点评):
直接管料加工成形切断即可,为何没事找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的回复,不过我认为应该关注重点,那就是如何实现端面压紧,其它的部分不用去考虑,都有已经有解决 ...

无图无真相,这样求助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机械手上料还是手工上料?
要点提示,杠杆,球面垫圈

网友C:
凸轮/偏心锁紧或离心锁紧

网友:
是加工内孔,还是以内孔定位加工外圆?这个都不说清楚,另外,你那么高的硬度,怎么车?只有磨还差不多.

网友:
现在有以车代粗磨的工艺了,刀具和机床刚性,精度都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轮/偏心锁紧或离心锁紧

谢谢,能不能说具体点呢

网友:
发图纸,把形位公差要求标明。端面压紧的形式很多。你也没有说批量是多大。节拍是多少。人就是想帮都帮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