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进入塑性阶段以后的应力应变

楼主(2014-07-14):
大家都来说说,怎么通过已知的应变值来求解材料进入塑性阶段以后的应力值?

网友:
不知道,不过最近老板上做一个设备用来矫正蓄电池的偏极耳,本来想用液压矫正,不过一提出来就被否了,让用个0通径50的气缸去矫正,感觉不靠谱,不过刚到新单位对蓄电池也不是很了解也就没说话,在网上查铅锌合金的塑性形变系数也没个准确的答案,不知道做出来能用不,纠结。

网友A:
塑性阶段是不是屈服阶段,进入屈服阶段以后 貌似形变回不去了。应力值是不是只跟你施力有关系啊 跟应变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性阶段是不是屈服阶段,进入屈服阶段以后 貌似形变回不去了。应力值是不是只跟你施力有关系啊 跟应变没关 ...

塑性阶段已经屈服了。。。那根据施加的载荷如何求解应力值呢?    另外,塑性阶段的应力应变关系有增量理论和全量理论,不过我全量理论对我而言不适合,要求要泊松比为0.5;增量理论的话,所选取的不同应变增量计算所得应力值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