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套加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4-07-14):
我是热后,精加工内孔、外圆到位;然后线切割。现在就是线切割后,弹簧套变形了。请问还有什么更好的手段?谢谢。

网友A:
增加几次自然时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几次自然时效试试?

是线切前,还是线切后?

网友(点评):
切前。热处理之后一次,精加工后一次。

网友B:
如果是内涨的套,你内孔怎么没有锥度?没锥度怎么能涨紧?

网友:
干嘛把壁厚做那么薄,反正是套在盘上的,把外径增大,壁厚增厚,只需机加、热处理后精磨。实在不愿改,机加后,线切然后表面热处理,渗氮或渗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涨的套,你内孔怎么没有锥度?没锥度怎么能涨紧?

套在一个液涨芯轴上面,我们产品的孔径是这个尺寸。

网友B:
从原理上就是错误的,除非对同轴度没什么高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就是错误的,除非对同轴度没什么高的要求.

东西肯定没问题,老外的图纸,图纸本身要求是0.003的。我改的0.008.还是不行,用这个加工出的零件不合格。

网友B:
你要是能将老外的东西做出来那就没话说了,问题是要符合国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将老外的东西做出来那就没话说了,问题是要符合国情呀!

不好弄啊,摸索阶段,从材料到热处理,机加工艺...

网友:
先车削外圆内孔都留2mm的精加工。人工时效。精车留磨量0.9mm。热处理。粗磨留精磨余量0.4。人工时效。热处理。精磨。用细钨丝线切割,慢走丝,使产生的热量最小。试试看行不行?@老鹰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