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的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14):
1.泰州变压器厂生产的电源变压器CSG-4型,在保证输入一定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允许偏差多少,听别人说是+-5%,有国标支持吗,如果输出偏差大于上述要求,例如+-6%,那算合格还是不合格啊?谢谢!

2.电器产品,如电阻,电容,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等,在有真空和干燥剂的袋子里,能够保存多久,10年后还能用吗,保存条件和时间什么的,有国标支持吗,谢谢?

网友:
关于第一条,请你查一下有关的国标,应该有标准的,以标准为正解。我个人的理解,你说的+-6%肯定是合格的。电力变压器的初次级电压取决于初次级的线圈圈数比,生产时一般是不会错的,略增加一点次级的线圈圈数,可以增加一点输出电压,当输出电流较大时,次级线圈的微小线电阻会使输出电压有一些降低,设计时的输出电压略高,就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的。
关于第二条,关键是电容,电容有许多种,其中的电解电容寿命一般都是比较短,大约五年左右,当然,质量好的价格高,可以使用十年以上,但是存储了十年应该就是废品了。你所说的其他的产品,只要塑料没有明显的老化,没有明显的锈蚀,可以检查一下锡焊点没有明显的腐蚀,都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谢谢回答,变压器输出肯定有误差,同时我们的输入测试电压基本保证在379-381VAC,输出的偏差现在要我来定,我查看了一些标准就是5%,因为这个电源变压器是使用了10年,回厂维修的,就怕万一有6%,7%的情况,质检部门就会认为不合格,重新采购,采购周期大概1个月,所以我不敢随便这个输出偏差标准,现在我们公司各部门为了免责,基本上是我们技术员定什么标准,他们就按着做,有偏差就会要你出技术联系单承担这个偏差带来的后果,所以我经常是定不出标准,我是什么岗位了,机加工工艺员,但是现在领导要求我是万能的,什么都要我们工艺员来定标准,定指标,连重要军品的检试大纲都让我编写,我一个搞机加工的,哪知道什么电器方面的知识,稀里糊涂编了一个,居然还评审通过了,来评审的都是军方大员,什么少将,什么大校,什么教授之类,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编写的是个什么东西,感觉会贻笑大方的,结果就是这滥竽充数的东西,这些大员居然还认为符合要求。我自己只能是苦笑啊!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