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分度,是电机连皮带再连分度盘精度高?还是电机连齿轮再连分度盘精度高?

楼主(2014-07-14):
请问:用作分度,是电机连皮带再连分度盘精度高?还是电机连齿轮再连分度盘精度高?我是问重复精度、。?跟齿隙关系大吗?(齿轮分有齿隙和0齿隙来分开说)见图。谢谢

网友:
现在的数控分度头的蜗轮蜗杆副都是双导程蜗杆,可做到无间隙,同理齿轮副也可做到无间隙了.

网友:
精度高还是用分割器吧,你这里也要用到伺服了,也不便宜 啊

网友:
都不行,你对它的理解不对。所以才有分割器。如果用伺服电机带动小齿轮,再啮合到大齿轮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成本也不低,优点是分度数可调,行走与停止时间可调,这也是很适合现代工业的需要的,也不妨一试,

网友(点评):
仍然没回答是同步带好还是齿轮好。请具体点说说。同步带能到多少重复精度?10弧分?无齿隙较高精度齿轮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采用偏心套来装配到无齿隙的情况

网友:
小齿轮带大齿轮,然后再由蜗杆带动蜗轮进行分度,精度是最高的.

网友:
齿侧间隙肯定是有的,皮带传动精度也不行。

网友:
齿轮是有间隙的。。。
皮带谈不上精度

网友:
同步带吧,加伺服
蜗轮蜗杆的传动比大,应该控制比较容易,但是蜗轮蜗杆的尺侧间隙更大,回程不好控制,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没做过

网友:
建议楼主在厂家直接配电机和分度器,这样的精度是最好的,你都用上分度器了,为什么还要用个齿轮减速器呢?莫非负载重量很大?

网友:
我这做过伺服电机加同步带的,可精确定位,同步带是圆弧齿的

网友(点评):
精确到多少精度?你做的? 我想要的精度并不高,只是想知道个大概的数值

网友:
安装空间不受影响的话,要求重复定位精度应该优先选用分割器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主题不讨论这个

网友:
我这也是旋转到下一工位用,伺服可控,圆弧齿同步带即柔性齿轮,数控机床也是这么用,还可加旋转编码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