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G9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14):
我这里有一台沈阳第一机床厂产的数控车床,在执行G92指令时车成了台阶形状的螺纹。即车螺纹的那一步是台阶状的,很明显。请大家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程序说不清楚

网友:
LZ如果认为的程序的问题就把程序写出来看
如果认为不是,就把你认为的原因说一下
这样或许能更快的找到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今天上午我把另一台数控车床中的参数通过CF卡复制给了这台车床,问题解决了,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和异常情况。另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情况(用G92车螺纹会成台阶螺纹),估计会不会是系统变量有问题,我还想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说不清楚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在别的机床上试了,

楼主:
该问题是参数的原因,经从其它同类机床上复制参数过来,问题解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