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毫米角磨机磨出来的白钢片切断刀干式切削一根德国伺服电机的转子轴

楼主(2014-07-14):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wNjE1MTA4/v.swf  手机不好,所以视频中想拍的刀头的细节还是不够清晰,不过刀当然还是那把用角磨机磨出来的白钢片刀。这根德国伦茨4KW的伺服电机转子当然是有调质过的,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硬度的,这个看2分半钟后第二道开切是刚接触工件时冒了不少烟。材料抵抗时与刀具强力挤压的发热量是显著的。转速125,全程干式切削,白钢片切断作业最好不要干式切削,很容易造成刀头烧坏而失败,所以只能开到125转。我的车床冷却系统的水泵塑料管子接口脱落,所以造成切削液漏到地上了,机床很重,要用地牛拉出来才能到后边接管子,烦啊!

网友:
我连个钻头都磨不好,能教教我??

网友:
你这个前角是负值啦,
一般前角取3~5°,为了提高刀尖强度,取0°,特殊情况才取负值
后角放的有点大,后角可以再小点。
刀尖一般略低于中心点。这样就相当于前角变小
你这个和中心点齐平,也弥补了一定的前角负值的影像。

虽然是用角磨机磨的,也要注意刀各个面的粗糙度,有明显的痕迹是不好的

网友A:
转数不高,给进不大,可以勉强用。负值前角我理解相当于是啃下来的,切的话适当角度的正前角更轻快。夸张的后角要是遇到性急的人很快崩断。
    这把刀在做记件活的大侠手里干活,他会发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数不高,给进不大,可以勉强用。负值前角我理解相当于是啃下来的,切的话适当角度的正前角更轻快。夸张的 ...

这个刀片带的就是正前角的刃,否则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硬的材料根本切不进去的。切断加工不同于其它切削,它是宽刃一条线平衡接触,所以负前角你认为切得进去吗,这伺服电机轴一般都是低合金钢调质处理的,又不是铸铁,负前角可不容易切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刀片带的就是正前角的刃,否则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硬的材料根本切不进去的。切断加工不同于其它切削 ...

特定情况怎么达到目的怎么好,就这根细轴,要是用角磨机切下来你也不能说不合理,问题是生产和玩那不是一个概念,有哪个机加工人不看中加工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