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件,重要加工表面,有细小砂眼(直径小于1mm),影响什么?

楼主(2014-07-15):
以前一直觉得有砂眼就不行,但当被问及砂眼到底影响什么的时候,又说不清了(实际上就是不知道,说的也是凭感觉说的)。故在此求助。

请教:铸件,重要加工表面,有细小砂眼(直径小于1mm),影响什么?

网友:
加工时,会把刀蹦坏。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成品,就怕以后会有漏油,漏汽,如果是i腐蚀性气体,还会产生产生腐蚀扩大,一般在最后精车之前,由单位往来节约成本,会把砂眼扣除,再用电焊补平后加工,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磨损、密封泄露、腐蚀、疲劳源等。大概想到这些

网友:
密封和应力集中,以及可能引起泄漏。
对于沙眼,每个位置都有判定的。
对于发动机来说,重要平面例如缸孔,顶面,密封面有沙眼也不能修补的。其他面对沙眼大小有限定。

网友:
影响太打了,首先加工出来零件的寿命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不是液压元件的话 影响美观

网友:
沙眼一个是局部应力集中,另外沙眼内部有微观砂粉掉落,在当做滑动表面使用时会产生研磨,作为气腔使用时,时间长会出现汽蚀

网友(2019-04-08):
影响表面处理,影响美观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