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溢流阀和先导式溢流阀保压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15):
如图,系统序号23.*阀件设计选用的型号是先导式溢流阀,是试压过程中,发现电机停止后,油缸有杆腔的压力在有液压双向锁的情况下,压降比较明显(5分钟内就从18MPa降到10MPa),不能稳定的保压,办公室有经验的L工分析说是选型不对,序号23应该选用直动式溢流阀,查了下样本,上面是有提到先导式溢流阀内泄漏较大这句话。到这听听各位高见!

网友:
正常设计里,安全阀应该用直动型溢流阀,因为反应快。但并不是说先导式的必然有内泄,这取决于阀的内部结构,力士乐的阀就没有内泄。你这里压力掉也有可能出自油缸内泄,或者单向阀内泄。

网友:
本人建议采用直动溢流阀+蓄能器
多年前就因与此方案类似的试验,搞了不下10次试验
最终使用直动溢流阀+蓄能器的方案
力士乐的阀也用过,不保压

网友(点评):
直动式的内泄漏要比先导式的小很多,后来换成直动式,问题解决了。

网友:
压力掉下来是必然的,设计不合理
保压要用进口阀,国产的不行

网友(点评):
还是选型不对,后来换的直动式溢流阀,国产的,压降很小,满足使用要求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