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与行星减速机 哪一个精度高

楼主(2014-07-15):
凸轮分割器与行星减速机 哪一个精度高

网友:
这两样东西怎么好比呢?一个是固定式分度用,一个是起减速用,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呀!

网友:
两样不相同的配件,作用不一样,不好比。你想用于分度准确,选择凸轮分割器是对的,还要加减速器。

网友:
看怎么用,如果需要定位精度的话,那就是分割器 ,分割器是定位分度的,减速机现在的行星减速机一般精度是3弧分 精度还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