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加工沉孔

楼主(2014-07-15):
我想在50厚的石墨板上加工出一个台阶孔,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工具和办法吗,需要现场手动加工,而且数量还不少。

网友:
这么大的孔只有买大型的磁座钻了,手电钻是不行的,即不安全,也锪不好.

网友A:
石墨比较软,加工容易,可分两步进行,6.4钻头钻通孔,用改制的成型扩孔钻(可用标准钻头改磨,头部磨出一段导向借用6.4孔定位)
可试试手电钻和磁力钻,估计都能完成石墨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墨比较软,加工容易,可分两步进行,6.4钻头钻通孔,用改制的成型扩孔钻(可用标准钻头改磨,头部磨出一段 ...

手电钻钻孔时候考虑用钢板做个简易工装,避免钻孔不垂直。

网友B:
45号钢做一个成型钻头,,,,,手电钻直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号钢做一个成型钻头,,,,,手电钻直接干。

能帮忙出个成型钻头的草图吗,谢谢

网友C:
6.4钻头装在上成型刀上,三级一起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钻头装在上成型刀上,三级一起打。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手电钻   有点开玩笑了吧3.2那个地方用眼睛看吗

网友(点评):
自己画的图纸吧9.6那里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加我QQ;168668615,画张草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