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后面的垫圈是如何加工进去的?

楼主(2014-07-15):
图中,这个螺纹后面的垫圈是怎么加工进去的?我试了下是拿不出来的,材料似乎是紫铜的,很软。它是车螺纹的时候一起做的,还是把这个垫圈后来冲压进去的?或者是其它方式加工的?
  ——新人,求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A:
这个是卡套式油管接头上的密封垫吧,是旋上去的,或是装配在机器上你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卡套式油管接头上的密封垫吧,是旋上去的,或是装配在机器上你拆下来的.

旋上去的应该也可以旋出来的吧?我好像旋不出来。这个是油压传感器。

网友:
因为是已经装配过后已经挤压变形了,你肯定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
那个螺纹是搓丝机加工的,先装平垫再搓丝

网友(点评):
正解,,,,,,楼上的是扯淡。

网友(点评):
不可下结论,工艺是多种多样,看到和你加工工艺不一样就胡扯,那是你见得少

网友:
铜圈红压进,放水里冷却退火。

网友:
凹垫圈进去,然后压机压平。

网友(点评):
好奇怪,大侠怎么这样说?

网友(点评):
楼下给出详细解释了。

网友:
你拿的是机油压力报警器吧,看见他就想起了之前的工作。这个垫片的内径比螺纹大几丝,刚开始不是平的是一种凹进去的形状,用气动冲床冲进去压平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以为从凹型变成的平面所以你就拿不出来了。但是有的会在运输过程中掉下来。

网友:
是凹凸垫,上螺丝时就压平了,所以拿不出来

网友:
一直以为是利用热涨冷缩,将螺栓用液氮冷却,然后把垫圈放入。。。

网友:
楼上说了三种情况,我来补充第四种:(多一种观点,当然,不是我这种); j2 ?$ P" m( d4 J- g
垫圈内孔有螺纹,旋入油管接头螺纹后再紧固,变形,所以去不出来。

网友:
密封的垫圈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材料因该是变形铝。哪么就是旋压进去,配合时产生凹凸变形

网友:
密封的垫圈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材料因该是变形铝。哪么就是旋压进去,配合时产生凹凸变形@樵薪 @Lixin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