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钢能热处理图纸中的印花点吗?

楼主(2014-07-15):
(无正文)

楼主:
零件做出来了,要做淬火处理,表面硬度为HRC45-48/   可是热处理方说处理不来,压花点太小1.0*0.8*0.7,只能渗氮处理,
因为对热处理不熟悉,所以上来问问各们,是这样的吗,如果淬不了火,还有其它方案可以使工作硬度能达标吗??
在线等,SOS,

楼主:
忘了说材料是45号钢

网友A:
看表面要求了。黑不溜秋的可以接受的话,就真空淬火,这样表面氧化最小。不然只能是渗氮或者涂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表面要求了。黑不溜秋的可以接受的话,就真空淬火,这样表面氧化最小。不然只能是渗氮或者涂层了。

我们要求最后工序要精磨配合面的,但是找了热处理的厂都说做不了,压点过小,怕溶掉压点.如果真空淬火的话,可以避免压点给破坏掉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百度下真空处理。能够比较详细的了解真空处理的一些优缺点。

网友(点评):
嗯,好的谢谢哈

网友B:
激光淬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淬可以吗?,,,

前辈,俺就是不晓得还可以用什么工艺把这个小点点在不损坏的情况下达到这么一个硬度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俺就是不晓得还可以用什么工艺把这个小点点在不损坏的情况下达到这么一个硬度哦

激光淬硬层的深度依照零件成分、尺寸与形状以及激光工艺参数的不同,一般在0.3~2.0mm范围之间。光斑直径6.35~7.62mm。从参数看,光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淬硬层的深度依照零件成分、尺寸与形状以及激光工艺参数的不同,一般在0.3~2.0mm范围之间。光斑直径6 ...

嗯,是的,俺这个截面才1.0*0.8,看来好像无解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