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200度高温 绝缘具有较易一定加工性能材料

楼主(2014-07-15):
想做一个 厚度4mm内劲6.5外径11.5的绝缘片          主要受横向力  请问有什么材料比较便宜且易加工。有胶木板类型可以吗?谢谢

网友A:
200高温的塑料,机械性能好。
可以考虑PEEK,PPS,具体参数百度把。

价格的话PPS比PEEK便宜大概一倍。

需要材料或者定制零件,找我吧~
百度盖耳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高温的塑料,机械性能好。
可以考虑PEEK,PPS,具体参数百度把。

绝缘吗  ?还有就是我只是想把它加工成12个高4个mm内径6.5mm外径11.5mm的  圆管   可以机械加工吗  谢谢

网友B:
用胶木板是不错的选择,也经济,很少塑料能耐200度的,能耐的价格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木板是不错的选择,也经济,很少塑料能耐200度的,能耐的价格都很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木板是不错的选择,也经济,很少塑料能耐200度的,能耐的价格都很高。

胶木板貌似奶不了200高温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缘吗  ?还有就是我只是想把它加工成12个高4个mm内径6.5mm外径11.5mm的  圆管   可以机械加工吗  谢谢

采用CA30 含碳纤的PEEK材料,你这个应该是个绝缘垫片之类的吧?
4mm 11.5mm的棒材 12个,按照散料1000/kg的价格
你这个全部加起来材料费1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CA30 含碳纤的PEEK材料,你这个应该是个绝缘垫片之类的吧?
4mm 11.5mm的棒材 12个,按照散料1000/k ...

谢谢 好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买吗?

百度PEEK 随便找家企业都行~
量太少了,有个千百个的量你找我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PEEK 随便找家企业都行~
量太少了,有个千百个的量你找我也好。

能淘宝来点吗  帮个忙呗亲  学生党不容易